工业电源
怎么提供-12V电源?

楼主(2005-09-02):
各位?我现在要将原12V电源变为-12V,怎么提供?谢谢

网友A:
反接不就可以了吗?您的设备是什么设备?

楼主:
能通过一个按键来控制它相互转换吗?怎么做?谢谢

网友A:
用继电器来做一个单按钮切换就可以了。或者直接用一个手动的单刀双掷也可以。

楼主:
谢谢激情如火!大哥,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