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配电问题!!!

楼主(2005-09-02):
我司一条生产线,目前负载电流最大为520A,现电柜使用的是600A刀容开关。因能扩要在电柜内增加容量,增加后电流达到690A,则现在的刀容开关容量肯定不够。 想更换成800A到容开关,但是市面上没有卖的,专门定做的话,其操作手柄在开关中间(因为受力很大),那样电柜们岂不是打不开??? 若换成800A三菱的空气开关,那么人要在电柜里面操作,岂不是很危险??? 我该怎么处理啊 大伙能否给个建议!!! 多谢多谢!!!

网友A:
换成用按钮的自动开关,可以到当地的电器承装公司咨询。

楼主:
那造价是不是太高了 三菱的按钮式开关可以上万的价格哦

网友B:
刀开关是不允许带大负荷开合的.是要配合断路器和熔断器使用的. 空气开关是可以带负荷开合的.

网友C:
把负荷分开吧,旁边再安装一个200A的空开有问题吗?

网友D:
在开关柜侧面板上开个孔,将800A空开反装在侧面板上,操作柄露在外面,不就安全了?很多开关柜都这么做的啊?

楼主:
负荷分不开 配电柜不够大 那样装800A开关好像不行

网友E:
开关怎么能并联用呢?这不是开玩笑吗? 你可以装那种框架式开关,我想尺寸不会很大 比如施耐德的MT小框架系列,还有ABB的E系列

网友F(2005-10-17):
问一个白痴问题,空气开关和断路器有什么不同?

楼主:
多谢大家,已经解决了,装的是三菱的开关 外面装了手柄,还挺小巧,呵呵。

网友G:
 刀开关是不允许带大负荷开合的,再并两个空开啊!增加后的用一个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