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 隔离栅一定要和PLC结合吗

楼主(2005-09-02):
我想问问:接近开关 隔离栅一定要和PLC结合吗

网友A:
不一定,有时可以接在电机驱动器上,不过,接在PLC或其它控制器上方便一些。

网友B(2006-05-11):
接近开关只要电压电流允许可以直接用在控制回路中,隔离栅一般用在石油化工等易燃易爆的场合,用作一次仪表和二次仪表的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