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CKHOFF_TWINCAT_OPC配置

楼主(2005-09-02):
1. 在Globale_Variable中添加需要通过opc发布的变量
2. 在Project下的Options中选择symbol configuration,选择Dumple XML symbol table,然后重新编译
3. 在当前工程的目录下有一个xml文件,需要用写字板打开修改ip地址和sym文件的路径(当前工程的目录下)。
4. 然后选择TcOpcStartup选择当前工程的目录下修改的xml文件,然后选择ok即可

网友A:
一般的opcsever的配置不需要这么麻烦,BECKHOFF_TWINCAT_OPC配置比较特别,不过opc采用XML文件接口也有挺多厂家。

网友B(2008-02-02):
一楼说的对,是通用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