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C接口与RS-485接口

楼主(2005-09-02):
1、什么是RS-232-C接口?采用RS-232-C接口有何特点?传输电缆长度如何考虑?     计算机与计算机或计算机与终端之间的数据传送可以采用串行通讯和并行通讯二种方式。由于串行通讯方式具有使用线路少、成本低,特别是在远程传输时,避免了多条线路特性的不一致而被广泛采用。 在串行通讯时,要求通讯双方都采用一个标准接口,使不同 的设备可以方便地连接起来进行通讯。 RS-232-C接口(又称 EIA RS-232-C)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串行通讯接口。它是在1970年由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联合贝尔系统、 调制解调器厂家及计算机终端生产厂家共同制定的用于串行通讯的标 准。它的全名是“数据终端设备(DTE)和数据通讯设备(DCE)之间 串行二进制数据交换接口技术标准”该标准规定采用一个25个脚的 DB25连接器,对连接器的每个引脚的信号内容加以规定,还对各种信 号的电平加以规定。     1)接口的信号内容 实际上RS-232-C的25条引线中有许多是很少使用的,在计算机与终端通讯中一般只使用3-9条引线。RS-232-C最常用的9条引线的信号内容见附表     2)接口的电气特性 在RS-232-C中任何一条信号线的电压均为负逻辑关系。即:逻 辑“1”,-5— -15V;逻辑“0” +5— +15V 。噪声容限为2V。即 要求接收器能识别低至+3V的信号作为逻辑“0”,高到-3V的信号 作为逻辑“1” 附表1     引脚序号      信号名称      符号      流向      功能     2    发送数据      TXD      DTE→DCE      DTE发送串行数据     3      接收数据      RXD      DTE←DCE      DTE接收串行数据     4      请求发送      RTS      DTE→DCE      DTE请求DCE将线路切换到发送方式    5      允许发送      CTS      DTE←DCE      DCE告诉DTE线路已接通可以发送数据        6      数据设备准备好      DSR      DTE←DCE      DCE准备好     7      信号地        信号公共地     8      载波检测      DCD      DTE←DCE      表示DCE接收到远程载波     20      数据终端准备好      DTR      DTE→DCE      DTE准备好     22      振铃指示      RI      DTE←DCE      表示DCE与线路接通,出现振铃    3) 接口的物理结构 RS-232-C接口连接器一般使用型号为DB-25的25芯插头座,通常插头在DCE端,插座在DTE端. 一些设备与PC机连接的RS-232-C接口,因为不使用对方的传送控制信号,只需三条接口线,即“发送数据”、“接收数据”和“信号地”。所以采用DB-9的9芯插头座,传输线采用屏蔽双绞线。    4)传输电缆长度 由RS-232C标准规定在码元畸变小于4%的情况下,传输电缆长度应为50英尺,其实这个4%的码元畸变是很保守的,在实际应用中,约有99%的用户是按码元畸变10-20%的范围工作的,所以实际使用中最大距离会远超过50英尺,美国DEC公司曾规定允许码元畸变为10%而得出附表2 的实验结果。其中1号电缆为屏蔽电缆,型号为DECP.NO.9107723 内有三对双绞线,每对由22# AWG 组成,其外覆以屏蔽网。2号电缆为不带屏蔽的电缆。型号为DECP.NO.9105856-04是22#AWG的四芯电缆。 附表2 DEC 公司的实验结果     波特率      1 号电缆传输距离(英尺)      2 号电缆传输距离(英尺)     传输波特率 110 300 1200 2400 4800 9600   1号电缆传输距离(m) 5000 5000 3000 1000 1000 250   2号电缆传输距离(m) 3000 3000 3000 500 250 250   2. 什么是RS-485接口?它比RS-232-C接口相比有何特点?    由于RS-232-C接口标准出现较早,难免有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    1) 接口的信号电平值较高,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又因为与TTL 电平不兼容故需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方能与TTL电路连接。    2) 传输速率较低,在异步传输时,波特率为20Kbps。    3) 接口使用一根信号线和一根信号返回线而构成共地的传输形式, 这种共地传输容易产生共模干扰,所以抗噪声干扰性弱。    4) 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50英尺,实际上也只能 用在50米左右。     针对RS-232-C的不足,于是就不断出现了一些新的接口标准,RS-485就是其中之一,它具有以下特点:     1. 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 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C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 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 电路连接。     2. 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3. RS-485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模干能力增强,即抗噪声干扰性好。     4. 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4000英尺,实际上可达 3000米,另外RS-232-C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1个收发器, 即单站能力。而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即具有多站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     因RS-485接口具有良好的抗噪声干扰性,长的传输距离和多站能力等上述优点就使其成为首选的串行接口。 因为RS485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一般只需二根连线,所以RS485接口均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 RS485接口连接器采用DB-9的9芯插头座,与智能终端RS485接口采用DB-9(孔),与键盘连接的键盘接口RS485采用DB-9(针)。   3. 采用RS485接口时,传输电缆的长度如何考虑?     在使用RS485接口时,对于特定的传输线经,从发生器到负载其数据信号传输所允许的最大电缆长度是数据信号速率的函数,这个 长度数据主要是受信号失真及噪声等影响所限制。下图所示的最大电缆长度与信号速率的关系曲线是使用24AWG铜芯双绞电话电缆(线 径为0。51mm),线间旁路电容为52。5PF/M,终端负载电阻为100欧 时所得出。(曲线引自GB11014-89附录A)。由图中可知,当数据信 号速率降低到90Kbit/S以下时,假定最大允许的信号损失为6dBV时, 则电缆长度被限制在1200M。实际上,图中的曲线是很保守的,在实 用时是完全可以取得比它大的电缆长度。 当使用不同线径的电缆。则取得的最大电缆长度是不相同的。例 如:当数据信号速率为600Kbit/S时,采用24AWG电缆,由图可知最 大电缆长度是200m,若采用19AWG电缆(线径为0。91mm)则电缆长 度将可以大于200m; 若采用28AWG 电缆(线径为0。32mm)则电缆 长度只能小于200m。

网友A:
顺便问一下: RS422是什么特点

网友B:
RS422是全双工的

网友C:
非常好! 希望能有更多关于接口方面的资料分享!

网友D:
很好啊!但请注意把格式整理好啊!没有秘书吗?

网友E:
喜欢喜欢

网友F:
那么RS422与RS485的区别呢?请赐教!

网友G:
那么 RS485 是半双工的,意思就是同一时间只能收或者只能发。

网友H:
谢谢!但没有曲线图哪?

网友I:
这么说,总体来讲,用RS485取代RS232已成为可能了?

网友J:
谢谢,我一直想找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希望以后多发这样的贴子.谢谢.希望大家多多交流 sleepgod1982@163.com

网友G:
‘用RS485取代RS232已成为可能’——这个结论怎么引申出来的? 目前暂无可能,1. RS485是半双工,RS232 是双工; 2. 多数计算机是 RS232 接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会同时存在。

网友K:
THANK YOU VERY MUCH!以后多多交流!liqingsong900@tom.com

网友L:
很好呀! 很不错,

网友M:
非常好,我在AB的PLC上看到的是DH-485接口,智能终端用的是RJ-45口,请教一下DH-485与RS-485有何区别?RS-232如何转DH-485?

网友N:
谢谢!非常长见识!

网友O:
不错,有好东东多拿出来分享分享!

网友P:
请问一下怎样制作三菱FX2N(RS422)到电脑RS232的数据线,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Q:
非常棒!归纳性和对比性都很强!是一篇好文,顶一下!

网友R:
To: sanling: 接个现成的通讯转换器不就行了!

网友S:
非常感谢,我们就需要这样的好文章,论坛就要有这样的好同志,能请教一下为何RS232口为何经常烧坏的原因吗?我的email-wsk971123@163.com QQ:258232458 谢谢!

网友T:
http://icmcn.home.sunbo.net,可以相互交流一下。

网友U: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用软件控制SerialPort的通信,尤其是串口通信的初始化,读串口数据,发送数据,多串口的监视线程,采用的软件开发平台的内容.这些才是串口应用的灵魂!!

网友:
非常不错 我们现在就是用RS-485 RS-485确实比232好用

网友:
非常不错   我们现在就是用RS-485    RS-485确实比232好用 性能又好!也方便!

网友V:
485和232都比较容易,请问I2c和can谁能给我知道

网友W:
多一點這方面的資料,謝謝斑竹!

网友X:
不错的资料,但能放在资料库里下载下来更好

网友Y:
不错不错。顿开茅塞!

网友Z:
请问:RS232是连接哪两种设备的。

网友AA:
请问RS485连接的终端电阻一般为多少欧姆?几瓦?

网友AB:
不错的资料,欢迎多提供

网友AC:
不错,问一下usb转232的适配器为何在PLC通信中不好用阿

网友AD:
谢谢分享,希望能够有更多资料.

网友AE:
写的不错希望以后有更好的东西拿来大家分享

网友AF:
1. RS232是两设备之间互连的接口标准.早期产物,一时又淘汰不 了.接替者是USB. 2. RS485是一种工业控制总线标准.也是早期产物.现在很多现场总 线标准在用. 3. RS485也可有全双工形式.我用MAX489建立的全双工总线一直在 出产品. 4. RS232口烧坏,注意检查电源接地.两设备通过RS232联,两端的 220Vac插座要用三芯的,接地一芯要可靠接地.特别注意市场上 很多劣质插排接地很差.

网友AG:
请问RS 232采用什么电缆传输?双绞线? 还是其他? 谢谢!

网友AH:
请问RS485怎么样才能连接到电脑上。而电脑上只有RS232接口。谢谢指教。

网友AH:
请问怎么样才能把RS485连接到电脑上,而电脑上只有RS232接口。谢谢指教!

网友G:
“RS485也可有全双工形式”就叫 RS422 总线

网友AI:
不错,是个好的文章,如果有一些必要的图解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G:
K9988: ‘RS485怎么样才能连接到电脑上。而电脑上只有RS232接口。’——工业控制计算机和 PC104总线处理器板通常有 485 接口,当然可以直接联,否则采用 RS232-RS485 转换器。

网友AJ:
请问AB上的DH-485和RS-485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哪个好??

网友AK:
很好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

网友AL(2010-01-27):
 在这方面一直没搞太明白   谢谢

网友AM(2010-03-19):
485能直接和电脑的232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