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关于dcs500控制回转窑偷停问题

楼主(2005-09-02):
我公司控制回转窑采用ABB生产的DCS-500数字柜,已运行有8年,最近出现偷停,电压有70伏电流有300A,不显示任何代码,也不报警,不知什么原因,此种现象已出现多次,请有此方面的专家给与指导。谢谢!

网友A:
我遇到过欧陆的数字控制器偷停的时候,症状和您说的一样,查了很长时间没有查出问题,后来觉得是否是振动导致的,因为旁边有一个大的接触器,每次吸合和松开时都会对控制器产生振动影响,后来换了一个施耐德的振动小一些的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觉得看看是否有什么接头松动了。

网友B(2006-06-14):
检查一下你们的柜子驱动回路里有没有转换开关之类的东西,如果驱动回路是24VDC的话,触点进了灰尘很容易造成偷停的,我就遇到过,最好定期清扫控制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