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波频率的意义

楼主(2005-09-02):
请教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在实际应用当中的意义是什么?他的高低对电动机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载波频率对电机噪音、电容性漏电流、主元器件的开关损耗和无线电干扰的影响较大,在单台变频器里,载波频率越高,输出波形就越接近于正弦波,谐波含量就越大,同时变频器输出功率也成比例的降低.

网友B:
载波频率升高,电机运行更静音,但是带来负面影响是高次谐波良增大,变频器过载余量降低!比如150%/分钟过载会降低到130%甚至更低;一般变频器容量增加相应载波频率降低,例如7.5KW以下可以达到16KHZ,可是200KW以上一般只有2~4KHZ;相反变频器载波频率降低,变频器过载余量会增加(有很多黑心中间商会利用这一点以小充大),谐波干扰会降低,但是电机会带来噪音,因此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应该根据需要调整合适!不能走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