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伺服的偏差

楼主(2005-09-02):
数控雕刻机,X,Y轴的不准,也就是雕一个圆,为什么它成不了圆了, 例: 雕刻一个直径80cm的圆,可是Y轴是80的,X轴就会是80.4 不知道为什么, 会不会是负载的原因,因为X轴上有一个Z轴负重,而Y轴没有什么, 但算重量的话也差不多,, 请各位帮一下忙!! ghz7@21cn.com Q:275364884

网友A:
不会是负载的原因,可以通过内部的参数把这个误差补偿过来。

网友B:
你的机床的水平调好了吗,机床的几何精度如何,这都会影响机床的加工精度的,另请问这机床是用了几年了?另外你两轴的伺服增益是否一致,等等,建议先查机床的机械有无问题

网友C:
这要查看你设置的参数,也许没有设置好,我也是设计CNC雕刻机的,现在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 !

网友D:
那么每次X轴减0.4就好了弄成79.6好了

网友E:
敢问这雕刻机者可也是传说中神奇的三轴运动系统。走个圆的图形不准应该不是控制部分还是就是执行部分的原因吧! 我有个西听是做椭圆时第一次和底三次开始以后走的图形位置不一样了,不过画的图形还是标准的! 小子不才,只是学习!

网友F:
假如伺服或者机床增益不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首先前提条件是你这台机床是新机床。假如以前一直是好的,可以看看是否是机械上的问题,譬如长时间使用后,你的丝杆是否需要重新调教。

楼主(2005-10-06):
TO 牛牛兔 请问你是哪里的,可以留下你的QQ吗, 我在宁波啊!!Q:275364884 机床是新的,我想也是机械问题,可是没有一个好一点的办法来检测, 望各们相助!!! 有什么资料吗,

网友G:
1.如各位所言,先查你的机械,看看是不是X轴连接的地方有没上紧的。再就是,测测丝杆的螺距误差(一般来说,丝杆不太可能有这么大的误差,除非给你垃圾货)。还有就是检查你的Z轴有没有装垂直,刀具有没有装偏。 2。确保机械没问题后,再查查软件中设置的各轴的当量,看看是否合理。 3.如果还没问题,那就要看你的系统是什么控制方式,是闭环控制还是开环发脉冲的方式。如果闭环方式,那就要检查反馈编码器的抗干扰性,如果是开环,那就检查脉冲控制信号的抗干扰性。主要是检查接地和屏蔽。 4。现在能想到的就这些

网友H:
机床应该没问题的啦! 是你编的加工程序有问题吧! 试着1,用整数的刀具半径补偿值,或改变一下直径数值 2,不要用I,J的圆弧编程方法,用走两个半圆或四个圆弧分段 加工看看.

网友I:
1,先你得查看你的参数X\Y解析度是否一样,然后采用补偿. 2,调整机械间隙.

网友J(2006-01-26):
看看机床x轴的定位精度和反向间隙吧.:)

网友K(2006-03-09):
丝杠精度太差了吧

网友L:
什么牌子机床?软件问题就是出在刀路上,看看刀具尺寸。硬件看看Y轴丝杠间隙。请铣个圆槽,看侧面有无狗齿(抖痕),如有,肯定是机械间隙。

网友M:
呵呵 这个问题  我调试中也遇到过
X,Y的响应要一样 这个和重量没直接的关系
响应一样了配合才好

你切割的圆才能圆
我的邮件abt666@sina.com

网友N(2006-10-31):
可以通过内部的参数把这个误差补偿过来

网友K:
80都变成80.4了,这种东西就不要卖了!退货把!

网友O:
可能是机械方面的问题,如果相差小的话(你这个太大了)可以通过调整参数给修正过来。

网友P: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呵呵当然不外就是机械,电气的问题一般情况来讲要是使用时间较长的话那就机械方面由于自然损耗较容易出问题不过一般都显而易见(呵呵你都说有40丝的误差用手推我看都有感觉拉)
但修复不易

网友Q(2006-12-01):
你让x10mm10mm的走,每次走好看看准不准,可能是由于丝杆某个螺距造成的

楼主(2007-03-22):
谢谢各位,我现在知道了,是机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