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组态问题

楼主(2005-09-02):
64点单机版 2000.00 64点网络版 3000.00 2 128点单机版 4300.00 128点网络版 5300.00 3 256点网络版 6500.00 256点网络版 7300.00 4 384点单机版 8200.00 384点网络版 9100.00 5 512点单机版 10800.00 512点网络版 11800.00 6 768点单机版 12800.00 768点网络版 13800.00 7 1024点单机版 17000.00 1024点网络版 18000.00 8 无限点单机版 19800.00 无限点网络 组态软件出现的多少点多少点是什么意思??跟plc的点数是不是一样的意思!!

网友A:
点数指的是变量的个数,比如一个模拟量点就算一个点,有的软件中点数指物理存在的点数,有的软件还包括中间变量的数量。

网友B:
点数就是变量的个数,包括模拟量,数字量,以及中间计算过程中的 电数。

楼主:
谢谢!那么我们一般用多少才够?? 组态好学吗??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指外部变量的个数。比较好学,建议初学者选择国产软件比较好,我当时学的时候是用MCGS,很容易上手!

网友D:
根据系统确定用多少。

楼主:
MCGS128点需要多少钱?? 我要买! 是不是买组态软件一个只能用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