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能不能提高功率因数?若是能,怎么提高的,其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5-09-02):
(无正文)

网友A:
变频器本身就是一台干扰器,会降低电网的功率因数,若想提高的话,在输入侧或输出侧加,功率因数转换器即可,每个品牌的接法不同

网友B:
可以阿,但变频器的整流桥也必须采用IGBT。

网友C:
变频器功率因数主要看整流部分。不控整流桥提高功率因数需要加PFC电路,全控型PWM整流器的运行特点决定了它本身功率因数就很高。

楼主:
我还是没有弄很清楚!我想问使用变频器后的系统会不会因此而提高功率因数. 依 工控办事处先生 的说法,要使用功率因数转换器才能提高,否则则不能反而会降低!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紫荆的说法能不能再清楚点!?谢谢~!

网友C:
通用变频器整流侧通常是不控整流桥,因此功率因数很低,所以需要功率因数校正(PFC)电路才能提高功率因数。 如果变频器整流侧采用PWM整流器,功率因数就很会很高,不过技术和成本也会很高。

网友A:
最重要的是目前用起来很容易坏的

网友D:
可以加输入电抗器吗?

网友E:
在下认为,变频器的作用是按需供应,如果做到这点,电机功率因数提高到99%是可能的,但是单独谈就意义不大,少作无用工才能提高效率

网友C:
通用变频器一般是AC-DC-AC型,逆变器多为VSI,整个变频调速系统的功率因数主要取决于变频器输入电流。 电压与电流间的相位差是一种功率因数的典型定义,即功率因数等于电压与电流相角差的余弦函数。功率因数可以反映有功、无功和视在功率的比例关系。只有阻性负载功率因数才是1,任何电抗,不论是电感或是电容,都会造成输入电流相对于输入电压的相位改变。感性负载会造成功率因数降低,如异步电机直接接在电网上运行。 不控整流器的运行特点是只在输入交流电压的峰值附近才有输入电流,导致产生了很大的电流谐波含量,造成输入电流的谐波失真,因此这样一个非线性的负载将会导致功率因数比较低。

网友F:
最好加输入双直流电抗器

网友G(2009-06-14):
在变频器的交流侧进线和直流侧均安装电抗器,是不是可以将功率因数提高到0.95以上?

网友H(2009-09-23):
变频器是容性负荷。在电网变频器有提高功率因数的作用。如果你电网变频器是主要负荷,那功率因数就肯定高。但谐波含量也会高。这就要处理好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