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S7-200与PC编程线的做法

楼主(2005-09-02):
请问S7—200与PC的编程线(没有拨码开关的那种)怎么做?小弟手上有一条编程线,现怀疑断线,胆不知其正确接法。

网友A:
断线的可能性不大,看一下你的设置.

网友B:
plc那端属于485接线,3接数据线的+,8接数据线的- 计算机端属于232

网友C:
看下你的波特率对不 如果你电脑上有两个以上的COM口的话 你就要选对COM

网友C:
还有可能是你的COM口坏了

网友D:
可以用485转232的转接器。不过不一定好用。买一条也没几个钱。100左右。自己没必要做。可以找我。 烟台市创新电子有限公司 0535-2162038 QQ:365871920

楼主:
还不是很明白,编程线的电脑端是9针D型母座PLC端是9针D型公座,不知应是哪一个对应哪一个呢?

网友E:
to pcxzmm: 接口不一样,不能直接连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听AC米兰的,要用转换器。

楼主:
此笔记本电脑只有一个COM口,属性里面显示一切正常,没有冲突,我反PLC拿到台式机上可以通迅了,不知可否有办法修复笔记本电脑的COM口。

网友F:
请问谁知道,西门子s7300的通讯线(带5611通讯卡)是怎么做吗,谢谢!

网友G:
S7-200的编程电缆是一个RS232/485转换器; S7-300需要用PC/MPI的电缆,没办法自制; 我公司网上有实物图片; Http://www.zjzcm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