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ode中如何枚举所有的标签变量?

楼主(2005-09-02):
我想在CICODE中枚举所有的标签变量,但是没有发现相关的函数,citect版本为5.42,向各位请教了

网友A(2005-12-07):
你可以通过读*.dbf(自定义)文件来实现呀!把要读写的变量标签都加进去不就KO了!

网友B(2009-04-23):
用RDBOPEN函数,EXAMPLE中有

网友C:
FUNCTION
Report1()
IF TimeHour(TimeCurrent())=0 AND TimeMin(TimeCurrent())=0 AND TimeSec(TimeCurrent())=0 THEN (这段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