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瞧瞧看看

楼主(2005-09-02):
请教--艾默生7.5KW变频器通电后显示Err,Err显示后跳1,就这样Err和1不停的交替跳,模块已经查过是好的,那是那出了问题,恳请帮忙!!!!!!!!!!!

网友A:
您可以把外围的控制回路都拿掉,直接通过面板来操作变频器的运行看看是否还有问题。也就是说用排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