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机器上电容

楼主(2005-09-02):
求购西门子上电解电容,820uf/450v680uf/450v各二十只,联系电话013575315985

网友A:
请教一下MF-22KW报Erc故障,恢复后断电还是报ERC,你说设置跳线,具体方法请指教,还有MF系列在运行时报OLE,断电后再送电正常,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我有,请联系我 13993161213

网友C:
西门子M440变频器报警A503,是欠压多是电源部分24V丢失所至。一小三极管坏使得24V为0V。维修变频器已经三年多了,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对维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与我联系。 手机:13921190141 QQ361012966 无锡的朋友我们可以当面交流。

网友D:
可以送一份电路图吗?440的控制板可以修吗? E-mail:818241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