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元气件名称符号的含义!!

楼主(2005-09-02):
各位大侠!~小女子这厢有礼了!~ 老板出题为难,实不知如何回答! 故只能求救于网络高手!~ 熔断器底座 RT18-32 继电器 MY2NJ-DC24V 交流接触器 3TB40·220V 低压短路器 3VE1015·2HUOO 端子 SAK-4.0EN 总电源开关 XB2-EQ21 绿按纽(Φ22)XB2-EA131 绿指示灯 LAS3.24V 红指示灯 APT·AD16-22D 电动闸阀 DN80 压力变送器 BP800G 差压变送器 DY1151 电磁阀 APKⅡ 工控器 PC610 通讯口 RS232 隔离模块 SK6 请问以上这些电器元件中的英文符号和数字代表什么意思!我知道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代码,只是小女子不太清楚,被问得一头雾水,只好求救各位武林高手!

网友A:
型号与规格.是电气设计所熟知的.

楼主:
可是我不是搞电气设计的,我不知道啊,但是老板又为难我,希望有人能帮我啊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啊,没想到现在的人都这么冷漠!!!

网友B:
你可以上网察一下,英文符号一般代表是什么元器件,以及某些特性,而且每个品牌的产品都不太一样的,还是要一份该品牌的说明书比较好。数字一般代表额定电压、电流、尺寸、或者分断电流等等。我也是新手,只能帮你这么多,希望有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GG,虽然还是没什么结果,但是最起码乐于助人,不像有些人做事不理,谢谢你啊`~~

网友C:
去找一本《工厂供电》的书,和使用手册。同时在找一本《液压传动》的书,上面都有啊。你问的太多。我可没时间来一个的回答啊!自己去查查啊。

网友D:
太多,又简单,谁那么有耐心啊

网友E:
去买一套工厂供电设计手册 上面讲得非常详细的 或者去供应商要样本 上面都有代号说明 这都要靠平时的积累呀

网友F:
熔断器底座 RT18-32 RT是型号,代表这种熔断器类型的,18-32大概是尺寸   继电器 MY2NJ-DC24V MY2NJ是型号,不太清楚含义,DC24V是线圈电压   交流接触器 3TB40·220V 3TB是型号,不同的牌子型号不一样,具体要查产品说明书,40有可能是该接触器的额定电流,或者是尺寸,220V是线圈电压   低压短路器 3VE1015·2HUOO 从这下去开始的各种型号,不了解,要具体察看产品说明书   端子 SAK-4.0EN   总电源开关 XB2-EQ21   绿按纽(Φ22)XB2-EA131 Φ22是按钮的安装尺寸   绿指示灯 LAS3.24V   红指示灯 APT·AD16-22D   电动闸阀 DN80   压力变送器 BP800G   差压变送器 DY1151   电磁阀 APKⅡ   工控器 PC610   通讯口 RS232   隔离模块 SK6

网友G:
民工: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9-15 12:23:00      熔断器底座 RT18-32 RT是型号,代表这种熔断器类型的,18-32大概是尺寸 (32代表最大电流)     继电器 MY2NJ-DC24V MY2NJ是型号,不太清楚含义,DC24V是线圈电压(MY2NJ型号 MY2N不带指示灯,MY2NJ带灯)     交流接触器 3TB40·220V 3TB是型号,不同的牌子型号不一样,具体要查产品说明书,40有可能是该接触器的额定电流,或者是尺寸,220V是线圈电压     低压短路器 3VE1015·2HUOO 从这下去开始的各种型号,不了解,要具体察看产品说明书     端子 SAK-4.0EN (魏德弥勒4A端子)     总电源开关 XB2-EQ21     绿按纽(Φ22)XB2-EA131 Φ22是按钮的安装尺寸     绿指示灯 LAS3.24V     红指示灯 APT·AD16-22D     电动闸阀 DN80     压力变送器 BP800G     差压变送器 DY1151     电磁阀 APKⅡ     工控器 PC610     通讯口 RS232     隔离模块 SK6

网友H(2005-11-22):
熔断器底座 RT18-32 RT是型号,代表这种熔断器类型的,18-32大概是尺寸
    继电器 MY2NJ-DC24V MY2NJ是型号,不太清楚含义,DC24V是线圈电压,牌子是日本的OMRON.
    交流接触器 3TB40·220V 3TB是型号,牌子型号是西门子的,现在都在北京机床生产呢.220V是线圈电压,
    低压短路器 3VE1015·2HUOO 从这下去开始的各种型号,同上的交流接触器    魏德米勒的端子 SAK-4.0EN
    总电源开关 XB2-EQ21牌子是法国施耐德SCHNEIDER
    绿按纽(Φ22)XB2-EA131 Φ22是按钮的安装尺寸,牌子是上海二工的
    绿指示灯 LAS3.24V浙江红波牌子
    红指示灯 APT·AD16-22D上海二工
    以下的都太简单了,你也好好学习,多收集一些东西.
         电动闸阀 DN80
    压力变送器 BP800G
    差压变送器 DY1151
    电磁阀 APKⅡ
    工控器 PC610
    通讯口 RS232
    隔离模块 SK6

网友H:
dajiahao ,wo shi 将军

网友I(2007-12-09):
继电器 MY2NJ-DC24V MY2NJ是代表2点触点/开点和闭点/DC24V代表直流24V

网友I:
对于一个不明白的人讲专业课题/你们老板有点太为难人了吧/我的邮箱dali9090@163.com

网友J:
熔断器底座 RT18-32 RT18国产熔断器型号之一,最大电流32A
  继电器 MY2NJ-DC24V 轮回2006说的对.
  交流接触器 3TB40·220V  西门子交流接触额定工作电流40A线圈工作电压交流220V

  低压短路器 3VE1015·2HUOO 西门子断路器型号

  端子 SAK-4.0EN 凤凰端子
  总电源开关 XB2-EQ21 施耐德
  绿按纽(Φ22)XB2-EA131施耐德
  绿指示灯 LAS3.24V
  红指示灯 APT·AD16-22D
  电动闸阀 DN80
  压力变送器 BP800G
  差压变送器 DY1151
  电磁阀 APKⅡ
  工控器 PC610
  通讯口 RS232
  隔离模块 SK6

网友K:
可控硅三极管BT137的原理

网友K:
各位老师你们好,很不好意思打祭你们了我现在想知道 可控硅三极管BT137的原理请各位说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L:
3TB系列空气电磁式交流接触器  该系列接触器是从德国西门子公司引进专有制造技术而生产的产品,适用于交流50Hz或60Hz,其中3TB40~3TB44额定工作电流为9~32A,额定绝缘电压至660V;3TB46—3TB58型额定工作电流为80~630A,额定绝缘电压为750-1000V。主要供远距离接通和分断电路用,并适用于频繁地起动和控制交流电动机。该系列接触器可与3UA5系列热继电器组成电磁起动器。
3TB系列交流接触器为E形铁心、双断点触头的直动式运动结构。辅助触头有一常开、一常闭或二常开、二常闭。它们可直接装于接触器整体结构之中,也有做成辅助触头组件附于接触器整体两旁。接触器动作机构灵活,手动检查方便,结构设计紧凑。接线端处都有端子盖覆罩,可确保使用安全。接触器外形尺寸小巧,安装面积小,其安装方式可由螺钉紧固,也可借接触器底部的弹簧滑块扣装在35mm宽的卡轨上,或扣装在75mm宽的卡轨上。
主触头、辅助触头均为桥式双断点结构,因而具有高寿命的使用性能及良好的接触可靠性。灭弧室均呈封闭型,并由阻燃型材料阻挡电弧向外喷溅,以保证人身及邻近电器的安全。
磁系统是通用的,电磁铁工作可靠、损耗小、无噪声、机械强度高,线圈的接头处标有电压规格标志,接线方便。
3TB40-3TB44型接触器的线圈工作电压分为交流线圈41种、直流线圈13种。详细规格如下:
50Hz:20V、24V、36V、42V、48V、60V、96V、100V、125V、127V、173V、183V、220V、367V、380V、415V、480V、500V。
60Hz:  24V、  29V、  42V、  50V、  58V、  116V、  120V、  150V、  152V、  220V、264V、440V、480V、500V、575V、600V。
50/60Hz:24V、116V、220V、440V。
直流:12V、21.5V、24V、30V、36V、42V、48V、60V、110V、125V、180V、220~、230V。
接触器吸引线圈工作电压范围是在80%—110%额定电压能可靠工作。
3TB系列接触器上可装3UA5系列热继电器装后宽度不增加。因此接触器可并排紧靠安装。
3TB系列接触器在各接线处印有明确的接线端子数字标志,便利用户接线和电路图编号,它们的含义是:
线圈的进线端:A1    .
线圈的出线端:A,
主电路的三相进线端:1、3、5(L1、L2、L3)
主电路的三相出线端:2、4、6(TI、T2、T3)
常开辅助触头进线端:13、43
常开辅助触头出线端:14、44
常闭辅助触头进线端:21、31
常闭辅助触头出线端:22、32

网友L:
RTl8、RTl8-口X系列熔断器  本系列熔断器适用于交流50Hz、电压至380V、电流至63A的线路中作为过载和短路保护用。RTl8—口X系列还具有断相自动显示报警功能。本系列熔断器可替代RL系列螺旋式熔断器和llc系列插拨式熔断器。本系列熔断器由高分断能力的熔断体组成。可以螺钉安装,也可卡人安装导轨安装。
RT-----有填料封闭管式圆桶型帽式熔断器
18-----设计代号
口-----熔断器额定电流

网友L:
.3VE系列断路器  3VE系列断路器是从德国西门子公司引进技术生产的产品。适用于交流50Hx或601-Iz,电压660V及以下,电流20-63A的电路中,作为小容量电动机和线路的过载及短路保护用,并可在正常情况下作为不频繁操作的线路转换或电动机直接起动用。
    3VE系列断路器主要由操作机构、触头、灭弧装置、热脱扣器、电磁脱扣器、绝缘基座和塑料外壳组成。脱扣器具有温度补偿装置,故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其保护特性不受环境温度影响。3VEl、3VE3、3VFA型断路器分别为按钮操作、旋钮操作和手柄操作。断路器可用安装孔板前安装,3VEl、3VE3亦可用底板上设置的标准安装导轨嵌卡安装。

网友L:
邮箱是多少,我有一个低压电器选型手册发给你
chenying71@126.com

网友M(2008-01-23):
TO:大鱼头
lxy812@126.com给我发一个吧,谢谢

网友N(2008-03-10):
TO: 大头鱼
   wfkk838@yahoo.com.cn
   麻烦您也发一份给我吧!
   多谢啦!!!

网友O:
3TB系列空气电磁式交流接触器  该系列接触器是从德国西门子公司引进专有制造技术而生产的产品,适用于交流50Hz或60Hz,其中3TB40~3TB44额定工作电流为9~32A,额定绝缘电压至660V;3TB46—3TB58型额定工作电流为80~630A,额定绝缘电压为750-1000V。主要供远距离接通和分断电路用,并适用于频繁地起动和控制交流电动机。该系列接触器可与3UA5系列热继电器组成电磁起动器。
3TB系列交流接触器为E形铁心、双断点触头的直动式运动结构。辅助触头有一常开、一常闭或二常开、二常闭。它们可直接装于接触器整体结构之中,也有做成辅助触头组件附于接触器整体两旁。接触器动作机构灵活,手动检查方便,结构设计紧凑。接线端处都有端子盖覆罩,可确保使用安全。接触器外形尺寸小巧,安装面积小,其安装方式可由螺钉紧固,也可借接触器底部的弹簧滑块扣装在35mm宽的卡轨上,或扣装在75mm宽的卡轨上。
主触头、辅助触头均为桥式双断点结构,因而具有高寿命的使用性能及良好的接触可靠性。灭弧室均呈封闭型,并由阻燃型材料阻挡电弧向外喷溅,以保证人身及邻近电器的安全。
磁系统是通用的,电磁铁工作可靠、损耗小、无噪声、机械强度高,线圈的接头处标有电压规格标志,接线方便。
3TB40-3TB44型接触器的线圈工作电压分为交流线圈41种、直流线圈13种。详细规格如下:
50Hz:20V、24V、36V、42V、48V、60V、96V、100V、125V、127V、173V、183V、220V、367V、380V、415V、480V、500V。
60Hz:  24V、  29V、  42V、  50V、  58V、  116V、  120V、  150V、  152V、  220V、264V、440V、480V、500V、575V、600V。
50/60Hz:24V、116V、220V、440V。
直流:12V、21.5V、24V、30V、36V、42V、48V、60V、110V、125V、180V、220~、230V。
接触器吸引线圈工作电压范围是在80%—110%额定电压能可靠工作。
3TB系列接触器上可装3UA5系列热继电器装后宽度不增加。因此接触器可并排紧靠安装。
3TB系列接触器在各接线处印有明确的接线端子数字标志,便利用户接线和电路图编号,它们的含义是:
线圈的进线端:A1    .
线圈的出线端:A,
主电路的三相进线端:1、3、5(L1、L2、L3)
主电路的三相出线端:2、4、6(TI、T2、T3)
常开辅助触头进线端:13、43
常开辅助触头出线端:14、44
常闭辅助触头进线端:21、31
常闭辅助触头出线端:22、32
很详细了

网友P:
上面的讲解已经很详细啦

网友Q(2008-12-30):
RT18-32表示额定电流32A的熔断器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