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制作问题

楼主(2005-09-02):
请问:用康铜、锰铜两种材料可以自己制作他T分度号的热电偶吗? 怎么制作?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请各位同仁赐教,谢谢!

网友A:
这位兄弟厉害,如果要求检测的温度不那么精确也可以自己做啊

网友B:
我仅了解一点点,T分度号的热电偶的材质是铜-康铜,分度号原用CK现用T,-200到400度的测量范围。 怎么制作,方法有三:1)同材质焊接 2)银焊 3)碳粉适量,调压器一个,电弧焊,注意保护眼睛和用电安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铜-康铜”,我的理解是:“铜”——纯铜,“康铜”——镍铜合金。 康铜没问题。 锰铜可是锰和铜的合金,它不是纯铜啊,能代替纯铜制作T分度号的“铜-康铜”热电偶吗?

网友B:
目前仅仅知道同种材质不能制作热电偶,你所提到的目前同样不行。当然,高科技的发展使人眼花缭乱,有人说煤是白的,不反对,采用高科技 有人用康铜 锰铜制作出了T分度号的热电偶,也是对人类的贡献,以后 也不反对。

网友C:
热电偶的制作 热电偶的测温是基于微电池原理:1. 两种不同材料接触有电势差。2. 当处于同一温度时两个接点电势抵消;处于不同温度时,有电势输出(即‘毫伏’值)。所以原理上,所有不同的两种材料都可以制成热电偶,比如铜和铝,其微电池可以达到相互腐蚀的程度(当然这也不适合长期使用)。 经过长期筛选和标准化,就有了所谓‘分度’,形成标准。现有分度的材料成分(偶对)和不同温度下对应的电势输出是有标准的(分度表),这样才能大量使用、方便互换,形成配套的仪表体系。 你如果采用不规范的材料制作热电偶,原理上是可以的。但要注意:首先 1. 要标定后才能知道它在不同温度下的输出,因为没有现成的分度表;其次 2. 你的二次仪表要自己专门设计以适应它的输出;3. 你的仪表将无法和市售的仪表实现互换和配套,因为大家都是按标准生产的。所以,请使用标准分度的热电偶,或者使用标准材料制作热电偶。计量法对温度(热工)仪表有专门规定,不按某分度材料制作出来的热电偶不是某分度的热电偶。 热电偶的头只要两种材料接触就有输出,比如拧在一起也可以。但通常使用焊接方法以保证连接可靠。焊接方法如 aa88 所述;再补充一种‘储能焊接’,是在电容中充电后通过放电释放能量焊接,具有节能、安全、快速的特点,还可以方便的将偶丝焊在大体积、特殊形状的构件如炮管上以减小热惯性,值得推广。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赐教,尤其是周公.周公的炮管焊制电偶减小热惯性使我大长见识,谢谢了!不过aa88的话有点呛人。 我的意思是:用康铜、锰铜两种材料能否制作T标准分度号的“铜-康铜”热电偶,按楼上两位的说法是不能喽?请明示。锰铜不行的话,普通导线上的铜丝行不?

网友B:
测测控控:咱们没有大的分歧, 可能有点小误会,咱们探讨技术问题应成心实意,我的感觉是:你要制作热电偶,就已经对热电偶有所了解了,特别是你提到的锰铜-康铜热电偶,因为它已经在特殊的环境 特别的情况下应用了(早些时 是没有的),因现在没有形成标准,不可能推广。我对你的误会是:这么特别的锰铜-康铜热电偶你都了解到了,会不会有点明知故问呢,有不当的地方请原谅,对我的批评我注意,解决问题是真。 测测控控:有现成的制作热电偶的偶丝,而且价格低廉。而普通导线上的铜丝的成分含量不明确,你要重新标定的,请你再看看周公的回复,三思而行

网友C:
‘请使用标准分度的热电偶,或者使用标准材料制作热电偶。’ 制作计量仪表的材料,成分要求高于通常的功能材料和结构材料。比如作为温度基准的银,成分必须严格控制。同样是锰铜丝,做分流器的要求要高于电热丝。 测测控控:现在已经不是爱迪生时代,他的白炽灯丝什么都试,做了无数试验才成功。目前你暂不要做这方面探索,先掌握基础,再了解现状,然后创新,相信将会事半功倍。(我不知道你目前状态,所以这话不知道是否合适)

楼主:
谢谢2位的不吝赐教. aa88:热电偶我只是会用,自制热电偶书本上看过也听朋友讲过,只是自己没做过,制作材料/过程上心中没底,所以出贴请教,哪能明知故问呢.不过,既然是求教,受呛也正常,有时我回答别人时,也有药味,所以你不用在意,你的回答已经帮我解决了问题,谢谢! 周公: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教人创新,谢谢你的提醒和回复,看过你的好多帖子,从中学了许多知识,谢谢!你所书的"温度基准的银"我没听说过,我翻了翻资料,是不是指的"银凝固点"呀?

网友C:
热学上以银的熔点作为温度基准,而材料的成分决定熔点,所以成分必须严格控制。

网友D(2007-11-22):
我正在做T型热电偶,丝的直径为0.05mm,焊点上不易上漆,(与铠装绝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