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配置

楼主(2005-09-02):
你好!我公司现有一项工程,系统用10台变频器.共5门控制柜(5个站),DCS控制系统由用户提供,下位机系统有我公司完成,但我对总线控制不熟呀,想请教你,下位机系统该怎样配置.请赐教.

网友A:
有两点不是很清楚,一是您的变频器型号,支持的通讯方式,二是dcs系统支持的网络总线方式。 一般变频器厂家都会推出专用的总线方式,如siemens的profibus-dp总线,也有很多采用modbus通讯等。如果采用专用总线方式,下位机需要配置一块通讯卡,另外加一块网卡,与dcs进行通讯。

网友B:
我是作上海新华 DCS系统的可以给你送些资料,可提供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