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问问目前市场上国内国外的调节器产品那些性能好些

楼主(2005-09-02):
问问目前市场上国内国外的调节器产品那些性能好些

网友A:
导电、上润、金立时等都可以满足一般的调节要求。但是仪表的选择还要根据控制的对象特性、整个系统的整体设计来定。

网友B:
厦门宇电的调节性能不错,控制比较稳,用的时间也比普通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