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函数实现的PID控制器输出如何转换成标准电流信号?

楼主(2005-09-02):
用Simulink中的S函数实现的离散PID控制器,如何将其输出转换为标准的电流信号(4-20毫安),PID控制器输出为u=f(e)(比例+积分+微分),e的量纲为米,

网友A:
只需要把离散PID控制器的输出进行工程转换,根据模拟量输出模块的精度来定,12位的就转换为0-4095,具体转换成4-20ma的工作由模拟量模块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