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VFD-A变频器控制端子有电压

楼主(2005-09-02):
一个台达VFD-A变频器的FWD端子CMD端子及EF端子本该是24V电压但用数字万用表交流档测得电压50V请那位高手指点

网友A:
用交流档测CMD-EF之间应当没有电压,你的万用表有问题吧!!!!

楼主:
假如表有问题那我把端子上的连线取掉后用试电笔测试笔点亮那又是什么原因呢请高手解答

网友B:
我们是台达的直销商;我们可以给你维修;只收元件成本费 01062632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