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师傅们帮助

楼主(2005-09-02):
我才接触西门子,多有不懂,请师傅们帮助,我的问题是:S7-300 V5.2软件如何加入新的GSD文件,请师傅们帮助,告诉装入步骤十分感谢 dou197311@yahoo.com.cn

网友A:
1 打开STEP7程序 2 进入硬件组态 3 进入菜单options->Install GSD files 4 选中需要安装的GSD文件,单击install即可

网友B:
求救 我们用台达ES-PLC,现要从RS485口输出显示信号,受到干扰,请各位师傅们指教. 我的E-MMAIL:ZHONGNENG111@YAHOO.COM.CN

网友C:
同意愿楼的

网友D:
注意屏蔽和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