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中对symbols的查找问题以及模拟量的计算问题

楼主(2005-09-03):
大家好!我是S7-300的初学者,想请教高手们两个问题: 1、我打开一个工程中的Symbols表,如何能在整个工程里查找出里面定义的某个变量名都在哪一个功能块(或组织块、数据块)中被引用了呢? 2、我如何对一个模拟量(4-20mA)信号,进行些稍复杂的运算呢?除了用那些单独的加减乘除功能块来搭建起来外,有没有譬如直接输入公式之类的功能块? 另外,我很急需有关S7-300的FBD语言中各功能块的使用说明书,不知道哪位好心人能够给予帮助?我的邮箱是yellow_dragonfly@163.com

网友A:
问题1:可以使用交叉引用表来查看 问题2:通过从外部端口读取数值,然后转变数据类型,通过将公式分成若干个分部,然后计算。 问题3:你可以去查找S7-300/400标准功能和系统功能手册,这个手册亿万有下载

楼主:
drluqi:不好意思,我是初学者,还请再多多指教!请问“交叉引用表”从哪可以调出来?还有“转变数据类型”是转变成什么类型?为什么要转变呢?“将公式分成若干个分部”的意思是不是先把公式的若干分部单独计算然后再合起来算出最后结果?可那岂不要用到很多个计算块才能搭起来一个公式?假如我的公式又很多,那……有没有更好些的办法呢?

网友A:
1.options->Reference Data中调用 2 转变成相同类型,用于计算 3 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B:
可以专门做一个FB,还做为运算块,好象大公式的计算用SCL比较好

楼主:
对,可以把通用公式做成一个FB,等于说自定义了一个运算块,然后调用它就行,好的,谢谢。

楼主:
好的,我找到交叉引用表了,是在options->Reference Data下,但是要重新生成一下,然后再Display一下就行了。好!非常感谢!

楼主(2005-10-04):
对的,确实大公式运算用SCL比较好,可是默认情况下不安装这个软件包,不知道这个软件包如何安装呢?

网友A:
在5.3上默认安装,其他版本的可以找到软件包后安装,不过需要单独授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