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斑竹:激情如火 请进~

楼主(2005-09-03):
斑竹: 你好,不好意思,麻烦了,你上次说在串口通讯中添加CP340通讯模块,实现PLC对氧分析仪的通讯,我想问的是CP340的FB2发送块与FB3接收块它们的输入参数都有那些呢?我知道 CP341的,CP341的是用FB8与FB7,但不知道其输入参数的含义,而它又怎样跟分析仪进行数据的发送与接收呢? 斑竹,小弟我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A:
您可以在自助资料库中下载手册: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1330 关于参数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FB2发送块 REQ:发送请求脉冲 LADDR:340的模块地址 DB_NO:发送数据块号 DBB_NO:发送的起始字节数 LEN:发送的长度 FB3接收块 EN_R:使能接受 LADDR:340的模块地址 DB_NO:接受数据块号 DBB_NO:接受的起始字节地址

楼主:
版主: 你好!一个CP341可以与4个仪器实现串口通讯吗?

网友A:
to:思贺 如果您的仪器支持485通讯方式,可以设定不同的设备地址,那么一个CP341可以与4个仪器实现串口通讯。

楼主:
版主: 您好!访问不同的仪器,是在参数“LADDR:”这里填写不同的设备地址是吗? 还有当前我的仪器是一个支持485通讯,另外三个支持232通讯,这样我可以通过485与232转换口同样的通过FB7、8实现对这三个仪器的通讯吗? 再有,在仪器里有好多地址,如从00-EF排列,它是自动的按顺序与参数“DB_NO:”对照上吗? 很感激版主的跟踪指教~!

网友A:
LADDR:模块地址,并不是仪器的地址。 物理连接方式不同的话,是不能混者接的,否则会通讯失败。 DB_NO是数据块的号码,不是仪器的地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