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改造

楼主(2005-09-03):
注塑机改造 东华机械生产的TTI—100注塑机。此型设备生产于1994年,设计相对落后,功能相对简单,在功能上没有提供吹气的动作和吹气的电路。 在实际生产中我们有时要用到吹气的动作,帮助产品的脱落。 首先我们考虑何时吹气:如果长时间吹气就会浪费动力又产生持续不断的噪音,因此我们采取短时吹气的方式。具体是这样的:当机器进行脱模动作时,在脱模回退时开始吹气动作,这样就不会将产品吹跑,而且会加速产品的脱落。 其次就是吹气动作和机床的同步连接。吹气的动作必须和机器的动作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必须保证每次的吹气动作都是在脱模退的时候。在此我们采用脱模退电磁阀的电信号作为控制信号,从此可以保证吹气动作和机床的同步。 最后就是控制电路。电器线路的设计要在保证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尽可能的简单。我们先后设计了如下两种线路,并对两种线路进行了分析, 其中线路A是直接控制,即脱模电磁线圈和吹气电磁线圈并联,两者同时工作,同时停止。吹气电磁线圈的电源来自于脱模电磁线圈的控制电源。线路B是吹气继电器的电磁线圈和脱模电磁线圈并联,吹气电磁线圈通过吹气继电器的触点和电源接通。这样可以减少脱模电磁阀的控制电路的能量输出。对机器自身的电路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比较复杂;线路A则比较简单、直观。但是要考虑机器本身的控制电路的承受能力,有一定的危险。我们通过查资料找到了机器本身控制电路的通断能力为5A,而脱模电磁线圈的电流为1.4A,吹气电磁线圈的电流为0.7A,二者之和为2.1A。这个值还达不到最大通断能力的50%,因此采用线路A的接法不会对机器本身的电路产生破坏。于是决定采用线路A。 我们开始在TTI—100型注塑机上开始安装,通过安装之后近7天的连续生产试验证明了我们的想法是对的。这7天的实验是连续的,实现碎料的自动脱落,产品的完好,工作量的减少,生产的自动化。

网友A:
很有技术含量,很实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