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LC4H计数器报警问题

楼主(2005-09-03):
我现在使用一个松下NAIS LC4H型计数器,报警信号只是短暂的瞬间,怎么通过调计数器才能使报警时间加长.或者是一直报警

网友A:
参考电动机启动电路:用报警输出接一个继电器、自保持。

楼主:
我知道那是可以的,但是这种计数器内部不可以设置吗?应该可以吧。

网友A:
没有说明书?

楼主:
周公: 他奶奶的都是日文,我怎么也看不懂,郁闷,网站上也查不到,你有其他办法吗? 或者是你用的其他品牌的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吗?就是计数到,给一个持续的停止信号,直到复位信号到来继续计数. 帮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A:
改掉粗话我再和你说。

楼主:
周公: 不好意思,当时有点生气,都怪我不懂日文,sorry,现在可以说了吧,谢谢

网友B(2006-10-20):
是不是可以用DIP开关设定下输出状态,比如在设定值1下采用HOLD-B这样记数完毕后,可以输出一个持续信号!(刚学了点,如果不对,请多多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