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直流控制器LU故障

楼主(2005-09-03):
我手上有一台伦茨直流控制器在运行到2200转时报LU,但有时又能运行半个小时左右,三相输入电压正常,改为开环控制后不在报警,请问有哪位师傅遇到过此故障.

网友A:
请查一下控制板上9221MS.3A 是否损坏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触发板上R55 R56 R57各是多少?

网友A:
你那台直流控制器是EVD4908-E或者是多少,不同型号的触发板是不一样的!

网友B:
买新的可以找我......给你好价格 我电话:13370891388

网友C(2005-10-09):
君才:你好,给我一份西门子M440变频器的电源部分的电路图。谢谢 ytyl39@sohu.com

网友D:
给我一份。 chenglei3021@165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