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且看变频器向左~~~向右

楼主(2005-09-03):
关于变频器的正反转如何更好的自动控制,即时左转右转!!

网友A:
要快速地进行正反转的控制,需要变频器有良好的制动性能。可以采用降低减速时间,添加直流注入制动、添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方式来解决。

网友B:
问题不是很清楚,是否要求快速换向?那样的话要考虑机械是否允许。

楼主:
小米渣:就是快速换向,且速度可调~!有何良策?谢谢

网友B:
控制上实现不难,但是电机和负载能承受得了快速换向吗? 用一个继电器实现换向控制,速度如果分级的话,可以用继电器,如果是无级调速的话,要用AI量了。

楼主:
小米渣:负载很小的,但电机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我们是在做一个0度到180度间的快速旋换器(即从0—>180—>0,到180度又反转到0度.往而复始,且速度可调。

网友B:
负载允许的话,控制上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C:
变频器在控制上实现正反转是很容易的

网友D:
问题不是很清楚

网友E(2006-03-22):
么电机快速换向变频器会过流赛。我的就是设置了启动延时,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瞬间切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