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变频器面板延伸问题?

楼主(2005-09-03):
请教:ABB变频器ACS 800系列控制面板延伸最大距离是多少?

网友A:
因为需要供电和485通讯,所以距离不能太远,50米左右吧。

网友B:
我曾经100米,没问题

网友C:
真的能拉那么远吗?

网友D(2005-10-06):
应该可以在150m以内吧

网友E(2011-03-11):
ACS600能延伸多少米?我接10几米,可以正常通信,可是运行以后总出现通信故障,复位后以后显示面板丢失?

网友E:
ACS600 延伸5米以内能正常通信,变频器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