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5-135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5-09-03):
我厂有一台机器用的是S5-135PLC,CPU是928B。前天由于电源单元坏,更换后,重新输入程序,运行几分钟后STOP红灯开始快速闪烁,死机。进行OVERALL RESET,再输入程序,正常运行几分钟后,红灯又开始快闪,如此反复数次,问题得不到解决。我厂的程序已使用九年,一直正常,且用过三个备份,结果都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面板上的QVZ红灯在正常运行的几分钟时,间或闪烁,直到死机时,变为长亮,ST1,ST2,BASK红灯此时也全亮。 另外,电源面板上的监视用的LOW VOLTAGE 灯亮,外接DC24V后熄灭。检查I/O模块上的DC24V正常。 更换过CPU板和一块本地的DI板,远程的I/O板未更换(未发现异常)。

网友A:
你用了EPROM 了吗??? 如使用,请将其拔掉,通电从新下载程序.

楼主:
用的是RAM

楼主:
做了一下底板的清洁,把各模块拉下又装上,重新传程序,OK

网友B(2005-11-23):
我单位的PLC和你的是一样的,我想知道如何下载及上传程序,希望能详细给予说明,谢谢

楼主:
你有STEP5的软件吗?有S5的编程电缆吗?有了就可以了,看看软件的菜单就知道了

网友C(2006-01-06):
我厂有一台机器用的也是S5-135PLC,CPU是928,工业PC是PG730软件是德文版我看不懂我,我接手时发现连备份都没有,很危险。能给点经验吗?先谢了。我的邮箱:zhushaotao@yahoo.com.cn

网友D:
应该是电源的原因,以前我们也遇到此问题,你把电源型号对一下。

网友E(2006-02-27):
你好,是不是给底座插槽做了一下卫生就好了?

网友F(2008-04-15):
进口生产线自动化系统改造(S5升级到S7)
方案1:软硬件全部升级到S7, 可顺利使原有系统达到生产要求.
方案2:硬件升级到S7,保留原有S5软件,此方案2针对方案1有几处优点:1省去调试费用和周期,可
大幅度缩短改造周期;2安全,因使用原有可靠的S5软件,所以改造后系统出现软件故障的概率
非常小;3特别注明此方案特别适用于115U 以上系统,包括135U 155U,并且是系统复杂
带各种各样的通讯协议的那种大型系统。
02133825416 刘宜堡
邮箱:liubaobaob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