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的问题求教

楼主(2005-09-03):
有一台机器用的是S7-300,CPU是315。有几个内部继电器(M23.5,M23.6,M23.7,M24.4)用SET 不能置位,用自己的触点也不能自保,只能点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看看程序里其他的地方是不是有几个M位的输出。

网友B:
检查地址

楼主:
地址都检查了,其他地方都没有用到它

网友A:
有触摸屏吗?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程序内的I/O输入输出的地址需要变更了

楼主:
有触摸屏TP37。地址需要变更吗?

网友A:
那就有可能是触摸屏设置了这几个M位。你还要看一下触摸屏的组态。

网友D:
我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你看看程序其他地方是否复位了,或者你是不是多次在“W”呀,你“GO TO LOCATION”看看吧!

网友E:
您可以通过cross reference来看看是否有什么地方多次调用这个寄存器的写操作。

楼主:
检查了TP37,也用CROSS REFERENCE查看了,没有发现其他地方使用

网友F:
这种问题很容易被TP37所蒙骗,如果你实在没找到PLC使用了它们,你应该到HMI的区域指针里面去找,或许是那些PLC作业好占用了

楼主:
tp37上的东西少,肯定没有。程序好像有问题,是不是参数表里的B/W/D任意一个划圈,这个字就不能用了。

网友G:
如果确定没有重复置位,那麽是否可以采用一下方法检测: 1.拆除TP37接线,排除HMI干扰; 2.直接把以上几个点的相关程序放在OB1里,保证每个循环都无条件执行; 3.如果还不能排除,把程序简化到最小程度,不过记住要作原始程序备份. 这样应该能够确定故障点在哪里

楼主:
谢谢大家,原来MD22被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