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安全栅

楼主(2005-09-03):
本公司买了北京一家公司的安全栅,使用一段时间后经常出问题,请问题各位国内和国外做安全栅比较好的厂家有哪些啊?

网友A:
我们这里有一种两线无源4(0)-20mA 电流环隔离安全栅,是SIP 12 IC封装方式。输入/输出之间的隔离电压 3KVAC。产品型号:ISO 4-20mA ;详细技术资料:www.sun-yuan.com 请先看看技术指标是否合适。

网友B:
国外:TURCK,MTL,P+F 国内:龙飞,陈竹 我是TURCK的,有问题可以给我发邮件 jouhig@yahoo.com.hk

楼主:
如果有需要我会联系你的,MTL的我们还有了不少,不知TURCK和MTL的价格怎样?

网友C:
安全栅实在是太多了,国内大多数那种证书只能是首要条件, 不过国内做的大点的厂商在质量上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tan0111good@yahoo.com.cn

网友D:
上海怡贝的安全栅你不会不知道吧?

网友E:
我们设计经常选的是香港上润的

网友F:
国产的确实在质量存在不稳定性,建议选用进口产品。

网友G:
这个阳明人是否卖东西卖疯了,人家是安全栅不是安全光幕。

网友H:
安全栅不要太麻烦,浙大中控仪表的齐纳式,隔离式的包你满意!有意请来电:025-83243888,13951033975

网友I:
请教:有没有应用于差分方式传输的安全栅??

网友J:
需要安全栅的产品资料 烟台市龙腾科技有限公司 赵志刚 烟台开发区海鹰大厦10层19号 264006

网友K:
防爆场合用什么样的安全栅更好呢?请赐教!

网友L:
安全栅由于电路和结构比较简单,一般不会出问题。因为关系到安全,多花代价也是值得的,建议买大厂名厂产品。 除产品质量问题外,还有一种可能你也考虑一下:使用过程有没有不符合应用条件的电路设计或者意外情况如雷击等造成损坏,这样可能麻烦些,但可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M:
可以试试昆仑的FB-*安全栅。有安全国标认证!   产品简介:   FB系列齐纳安全栅是在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现有的各种安全栅特点的基础上研制成功的产品。具有一体化的结构,体积小,重量轻,轨道式安装,适用于各种两线环路测量的变送器。外形小巧、精致、美观。专用集成芯片电路,使安全性能更加可靠。安全栅是我公司专门为石油,化工,易燃,易爆等使用场所使用的分散集中控制系统配套研制开发的安全限能器。   FB系列齐纳安全栅经国家级仪器仪表防爆安全监督检验站(NEPSI)审查,防爆安全性能符合GB3836.1-2000和GB3836.4-2000国家标准的有关要求。   具体参数详见:http://www.klgk.com

网友N:
安全栅还是要用好一点的,MTL,P+F不错,TURCK不要用,因为品种太少,技术不好,贸易为主。

楼主(2005-10-03):
用了一批北京远东的,用的时间不长便坏了好几个,还有咸阳昆宁的也不怎么样,不知各位对他们的印象怎么样的?

网友O:
安全栅产品TURCK得不错,我们一些重要的位置多用他的。

网友P:
请你看看南京优倍的www.anpe.cn。安全栅、隔离器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