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横河PLC的问题

楼主(2005-09-03):
最近听朋友介绍了一种PLC,横河的,听说性能不错,而且可靠性、稳定性比较好,尤其在比较恶劣的环境下,听说都用在了小日本的火箭上了,可想他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了,可是在这以前,我一直使用西门子和贝加莱的比较多,对这个不是很了解,而且在网上也没有看到比较全面的资料,不知道那位用过,给大家介绍介绍。因为我做的项目大多是环境比较恶劣的,但是用欧系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很想多了解一些对环境要求不高的plc,小弟先谢谢了。

楼主:
难道没有人用过这种PLC?

网友A:
用在小日本的火箭上有什么稀奇,西门子的S7-300用在了我们神州飞船上了。小日本的H2火箭出过事的,我们的神州飞船出过事吗? -----------------------------------------------------------   在1998年2月,一枚H2型火箭发射中导致卫星在错误的高度被释放,价值3600万美元的卫星在太空失踪。当时的日本新闻界把这颗卫星描绘成“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太空垃圾”。1999年11月15日,一枚H2型火箭发射升空后严重偏离轨道,不得不遥控引爆了价值2.29亿美元的火箭及其承载的卫星。   由于H2火箭的屡次失败,2000年5月,美国卫星制造商休斯航天通信公司宣布终止与日本政府的合同,此后两年,各类大大小小的问题连续发生。H-2A型火箭的发射计划不断向后推迟,日本宇航界气氛低落,外界的批评声不绝于耳。

楼主:
这位老兄说的好,作工控的谁不知道西门子好呀,而且我使用最熟练的也是S7-300,可是对于一些比较小的客户,在一个大的项目的时候,为了降低成本,他们还是希望在能满足他们需求的情况下,选用最便宜的,毕竟客户至上嘛。 至于你说的火箭问题,我对这个不太关心,也不知道是不是横河那么厉害,把小日本的火箭都给搞坏了。

网友B(2006-02-09):
运算速度快,在运动控制中参数很容易设定,可实现复杂的运动控制,系统性价比不错.常使用欧系的朋友可能在编程软件上多少有些牢骚.

网友C(2006-03-13):
听说过的就是好东西吗?总听这也说那也说我用过西门子,西门子多好多好...可有几个知道西门子到底好在哪里?如S7-400的最短扫描周期可到多少?背板总线的速率有多少?感觉现今工控界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人云亦云,不求甚解,缺少独创性和开拓精神。西门子的产品不错,但不见得就什么都是好的,那别的厂家现在早活不下去了,我看AB的PLC就比西门子的好。
至于火箭控制是个很复杂的系统,PLC只会用在一小部分控制,系统也不会允许PLC出点小故障就造成失控,我看火箭故障与PLC没有关系。
多接触些新事物新技术没有什么不好的。

网友D(2007-07-06):
顶一下,各位大侠, 小弟也需要一份

网友E(2008-11-03):
小弟希望各位大侠给一份WideField(R3.01)的序列号。多谢了

网友F:
听说它的高速计数器不错的.

网友G(2010-03-03):
关于横河PLC我也说两句,它的性能确实不错,性价比很好,我用它做过电子设备位置控制,运算速度很快。在军用运输车也用过,能够满足要求,最重要省成本。对于与其他品牌比起来不好说哪个绝对的好,我看还是根据实际的工况环境以及技术要求和成本来进行全方面的比较,这也是我们搞工控的一直的选择基准。哪款PLC用熟了都一样!若果想各位朋友想多了解一些横河的产品可以加我 。我们公司也是横河PLC东北地区唯一指定代理商,有绝对成熟的技术支持!QQ:302635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