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动态是指用可控硅或类似于可控硅的开关器件作为投切元件(原理图)

楼主(2005-09-03):
我看了下面的文章后想知道它的原理图是什么?先谢谢大家了!!! 谓静态无功补偿是利用电流互感器的采样信号通过无功控制器进行相位判断,根据相位超前或滞后进行电容器的投切控制. 静态是指控制电容器投切开关的响应时间,一般为交流接触器类型. 动态是指用可控硅或类似于可控硅的开关器件作为投切元件. 无功补偿控制器和无功控制成套装置,电力谐波滤波控制器以及成套装置,

网友A:
谓静态无功补偿是利用电流互感器的采样信号通过无功控制器进行相位判断,根据相位超前或滞后进行电容器的投切控制. 这个我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