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求助:COM口定义变量,寄存器地址范围问题

楼主(2005-09-03):
建一COM口通讯设备(通用单片机HEX),过后在数据词典中定义变量时,选择变量类型为I/O类型,寄存器类型选择BYTE,UNIT,FLOAT,COMMERR中的任一种,只有当I/O离散型时,选择COMMERR能成功定义,其他都不行,提示:您定义的寄存器地址范围不对!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谢过!!

网友A:
那当然了 COMMERR是离散变量 你定义成其他类型肯定不行了 在定义其他变量时需指定寄存器地址 有问题和我联系 jiangjiaqing@163.com

楼主:
谢谢,终于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