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通过以太网与西门子S7-300通讯,必须通过SIMATIC.NET吗?

楼主(2005-09-03):
上位机通过以太网与西门子S7-300通讯,必须通过SIMATIC.NET吗?

楼主:
Siemens softnet-dp和SIMATIC.NET有什么关系?

网友A:
SIMATIC.NET只是个交换接口而已,不必须,但是目前较成熟的 ,不用不方便。

楼主:
能说说其它方法吗

网友B:
通过cp343-1就可以了,需要在step7软件中组态,无须simatic.net软件

楼主:
WINCC6.0+一般网卡+CP343-1+CPU315-DP,不需要simatic.net就可以通信吗?

网友C:
可以。安装STEP7V5.3后在Set PG-PC Interface里面就有一般网卡可以选择了。

网友D:
请问在不同的交换机之间做网络组态时,对交换机或者网段设置有要求么?

网友E:
有几种情况:用WINCC做,下面用300的带DP口的,不用这个.NET就可以,如果上位用IFIX或者INTOUCH也差不多,如果用组态王什么的,人家不提供DP接口驱动,就得用.NET软件.不需要用343-1什么的,要增加不少钱呢!

网友E:
对不起看错了!用以太网的话肯定是通过343-1网卡的,这个不需要用.NET

网友F:
嘿嘿,用了343-1,不用cp1613,又不用.NET。PG-PC里就3项,倒要看看怎么以太通讯

楼主:
西门子的.NET和AB的RSLINX有什么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