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历史曲线的.Lgh文件丢失怎么办?

楼主(2005-09-03):
各位前辈, 最近我遇到一件怪事情:我们公司的监控电脑里用来作InTouch历史曲线的.Lgh文件有一部分无原无故的不见了.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这个是怎么回事情?是不是这些文件会在电脑里边存贮到一定数量时自动删除?有没有什么方法恢复? 我们的系统是2004年8月份左右开始运行的,我现在的曲线只能看2005年8月3日到现在的部分,之前的都没有了. 有那位朋友知道详情的,请发邮件给我:yxl10@sinomos.com 不甚感激!!!!

网友A(2006-04-14):
历史记录保存时间的问题
到了设定的时间就会自动删除的

网友B(2010-04-09):
关于INTOUCH的历史曲线问题

某机组用INTOUCH作为上位机,下位机为TRICON系统,在运行中出现了一个问题。机组带46MW运行突然甩负荷,操作员可输入的功率目标值由46MW变为5MW,历史曲线的记录为功率目标值先由46MW变成5MW,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又变成46MW,然后又变成5MW,2分种后,值班员发现问题立即改变目值为50MW,又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变为20MW,稳定运行不到1分钟后,值班员输入目标值50MW,但立即变为20MW然后又马上变为50MW。本工程共有3台操作员站,只有一台操作员站出现上述问题,另两台却无此现象。查程序,目标值只能由操作员输入而程序无法修改。当时判断原因为值班员升负荷50MW却输入了5MW。但操作人员以上述问题为由说是程序有问题,请高手指教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注:取样时间为1秒。

网友B:
关于INTOUCH的历史曲线问题续

在机组恢复正常后带50MW运行一段时间后,调整负荷为46MW,在调整时出现类似的问题,请高手速指教。

网友C(2012-03-05):
我用intouch里的历史曲线,我用脚本编的选择变量。但是显示的"JOGCH..",我想让它显示“注示内容”如何编辑呢,有没有函数,请教高手指点。感谢!

网友D:
可以把保存历史数据的时间设置长些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