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PWS-1711与PC通信

楼主(2005-09-03):
我有一台PWS-1711,一条RS232==>USB连接线,软件采用ADP3.2,是否可以直接与PC通信

网友A:
和PC通讯?编程吧? USB的不知道,反正用串口是可以的,线缆可以自己做。

楼主:
你有没有keyence Kv-40R TO pc及 TO PWS1711的电缆线的接线图,不胜感谢

网友A:
没有,我只用过PWS1711和LG PLC连接。你可以查看人机界面的手册和你用的PLC的手册,一般都有连接图。

网友B:
可以直接通信的。·

网友C:
没问题,可以直接连!我都用了好几年了 但是有的usb转串口线不好用! 有问题可以直接找我联系jiadongqiang@hotmail.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