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绝对式编码器与增量式编码器

楼主(2005-09-03):
绝对式编码器与增量式编码器是干什麽用的?他们具体应用在哪些地方?谢谢高手们能帮我解决疑问

网友A:
具体讲也讲不清楚你加我QQ 82819404 遇上了跟你讲解讲解

网友B:
主要用于测量电机主轴旋转位置

网友C:
绝对式编码器,比如记数坐标是0,那么10的地方就是(10-0)=10,20的地方就是(20-0)=20; 增量式编码器,比如记数坐标是0,那么10的地方就是10-0)=10,20的地方就是(20-10)=10; 增量式编码器比较常用,

网友D:
我认为简单的来说绝对式编码器就是可以记忆位置,而增量式编码器只能反映转动经过的瞬时脉冲。

网友E(2005-12-13):
我这有一个增量式的编码器,
1    -B+,
2    +SENSEVcc
3     n
4     n-
5     a
6     a-
7     alarm
8     b
9     nc
10   gnd
11   nc
12  10-30v

输出方式是push pull complementary

我现在想用示波器测一下他的a相的脉冲输出,请问该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