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请教三菱伺服驱动器AL37号报警如何处理?

楼主(2005-09-03):
在线等--------请教三菱伺服驱动器AL37号报警如何处理?   驱动器参数如何初始化?

网友A:
你没有说明书吗?

网友B(2006-01-26):
不知你是三菱什么系统,具我所知三菱60/60s系列初始化有两种,一是通过系统参数的#1060来进行.还有就是通过系统模块上的小旋钮来进行初始化,但如果你没有三菱的专用读写卡是不行的.如果你仅仅是把所有的使用参数从写那就没这么麻烦了,只要传进去就可以覆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