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为什么控制不准??

楼主(2005-09-03):
我用伺服的位置控制,PLC发脉冲给伺服,现在发现问题,PLC法同样数量的脉冲,伺服旋转的长度却不相同,为什么?

网友A:
什么牌子的伺服呀 你的伺服马达的减速器用了多长时间了

网友B:
检查参数有可能漂移了

网友C:
我觉得和参数关系不大,一般用户都不会改伺服参数,都是用出厂默认参数。而只要速度环积分、位置环增益没有改成零,最终定位总不会有问题。还是查脉冲线和编码器线的干扰吧。

楼主:
安川的伺服,松下FP0的PLC,如果齿轮比太小的话,会发生抖动,现在试验的齿轮比是16384/825,不知道会不会太大,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剪切的奇数张长度相同,偶数张长度相同。

网友D:
是不是应该先确定一下此伺服系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小子不才,纯属学习!

楼主:
希望能有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C:
切长不准?是停切还是同步切?长度差多少?如果是同步切,线速度多少,如果线速度180米/分,差一个毫米是正常的。用脉冲控伺服如果能做到很好的动态效果,那些专门做同步控制器的不是早就饿死了。

楼主:
停切,有伺服控制器,脉冲速度5~10KHZ,当PLC收到伺服控制器的定位完成信号再切,如愿意探讨加我的QQ:54788808

网友E:
估计是干扰造成的。有规律性的变化吗?

楼主:
规律就是奇数张和偶数张相同

网友F:
这个可能是机械结构的误差

网友G:
有可能位置环增益太小

网友C:
如果规律就是奇数张和偶数张相同,个人倾向于机构问题。

网友H:
猜测:齿轮比设定的使得内部计算,有余数问题,会累计计算。所以单数和单数相同,偶数和偶数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