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GP-WIN-C软件使用问题

楼主(2005-09-03):
在FXGP-WIN-C中找不到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读出指令FROM和写入指令TO,这两个指令该如何调用?请哪位大侠指点。

网友A:
我没用过也不会用这两条指令,但顶一下。 在我的编程软件FXGP/WIN-C V1.00里,可以找到这两条指令(PLC类型:FX2N):点 [ ] →参照→(指令)参照→选“外部FX I/O端口”→选“FROM(78)”或“TO(79)→确认…… 可能我没理解题意,那就请哪位方家指点指点。

网友B:
from讀出指令 to寫入指令 可以查一下FX-2N系列的使用說明書,在工控網上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