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选型开关电源(压路机)

楼主(2005-09-04):
准备搞一个压路机上的控制模块,主要是接受面板上的开关及压路机速度信号,输出一些控制,使用AT89C51,压路机上的电源为12V(蓄电池),波动大,干扰多,主要是怕点火时对系统有影响,请那为大虾帮帮忙,认为那种DCDC模块较好的,提供一下,或有没有什么抗干扰的措施,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加二极管和大电容再稳压供电

网友B:
你要选择输入范围宽的电源,我可以向你推荐,如需要diaojun510@tom.com

网友C:
试试对需采集的信号滤波

网友D(2009-03-24):
1:蓄电池必须连接可靠,是一个稳压器。
2:凡是隔离型的直流变换器(输入地和输出地不相连的)都可以。
3:使用软件对输入信号进行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