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信号反馈

楼主(2005-09-04):
我现在使用的编码器是欧姆龙的,为什么有的是A、B相的,有的是A、B、Z相的,用法上有什么不同?望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呵呵,编码器小的不懂,可是帮你吆喝一声还是可以滴! 哎,编码器的高手来啊!!!!

网友B:
既然会问,说明你用不到Z,那么,你装做没看到它就可以了。

网友C:
Z是编码器码盘每圈上有一个零位脉冲(ZERO)。 在用增量编码器定位控制,零位有两个办法获得,一是用编码器带的Z零位脉冲,每圈提供一次,整个行程可能有多个;另一是用外部的参考信号(接近、光电)作为零位或参考位,整个行程就一个,比较容易判别,故有许多人用第二种,这样你就不需要用Z信号了;也有人两个都用,用外部参考位做零位,用编码器Z信号做中间每个位置的修正信号,这样整个行程的准确可靠性高了,但编程要复杂些。 我是做编码器的,尤其是绝对值编码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与我交流:gemple@online.sh.cn

楼主:
阿_Q: 你好,有关绝对值编码器和增量编码器有什么不同,关于这方面的资料给我发点,谢谢,我的信箱是tangbn@126.com

网友D:
绝对值编码器开机之后不用找零即可知道当前位置 相对的必须找零即Z项信号。 但是绝对值编码器测量范围有限。

网友C:
冰魂你好,我们的资料在工控网上就可以下载:进入上面的“传感器”分栏,右上角有个“上海精浦”“绝对值编码器”的按钮,点击进入,在上面有“资料下载”,点击进入找到你想下载的资料即可下载。 楼上说的没错,绝对值编码器测量范围有限--单圈的就在360度内,多圈测量的可以到4096圈以内,不过,大部分的工业测量不会超过4096圈吧。

网友E(2008-09-12):
di  zhi  ri  h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