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 关于MCGS!!!

楼主(2005-09-04):
很显然 一个面对用户的工控产品提供者 希望提供给客户操作最简单的一套工控软件. MCGS 是一套出色的组态工具.但是目前我们将组态好的东西提供给客户的时候 心里是不安的,因为安装上就很麻烦并且不合理. 首先要让用户安装MCGS 整套的东西, 包括组态环境 和运行环境 从很多角度来讲这是不合适的. 是不是我们还要在软家的说明书上注明: 安装好后请将 组态环境文件删除 只保留运行环境文件? 或许这个问题 正如MCGS 人员解释的观点: 短时间之内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 目前我遇到的问题是很火急的: 关于串口的设置, 在组态环境里对串口参数的设置是很方便的 但是运行环境里想对窜口实现参数设定 几乎是没有办法 . 而这对于工程是必须的. 希望尽快给予答复: 实现在运行环境里对串口参数设置的办法!!!!!!!!!! 0516-3851408 贾

网友A:
可以只安装运行环境专用版,在手册上有如何安装运行环境专用版的方法,这样子就不用给客户都装上组态环境和运行环境的。目前MCGS对串口参数的设置都是在组态环境里面进行的。

网友B:
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决。如果你想更改串口的参数,那么硬件必然得更改,要看是用软件来更改硬件的通讯参数还是手动去更改硬件的参数了,如果是手动更改硬件的通讯参数那么这个很简单,你做几个通用串口父设备,然后运行时候只有一个启动,参数其实也是设置好的,只不过到时候切换哪个父设备启动而已。如果是软件更改通讯参数,方法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你的硬件产品协议必须支持此功能,而且mcgs驱动中必须做了此设备命令才可以。不知道你是否看明白,如不明白,请发邮件给我吧。

网友C:
我觉得目前解决的方法,最好是组态环境也安装上,不过添加上密码,如果万一需要修改,输入密码就可以解决,主要是在工业现场来说快速的解决问题是首位的。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的答复!! 首先 无论怎么样 是不可能让用户自己去处于组态环境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这样, 小系统 , 用户会很懒 其实 解决的办法我就是采用 LCLC 朋友的办法 在组态里设定了5个 父设备 分别挂接 我的外部设备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 : 每次系统启动 就会提示初始话 串口XX 错误, 原因是 本计算机没有XX串口 用户如果拿到软件 有可能会在不同的笔记本上使用, 笔记本配置是不一样地.... 有什么好办法.... 我看还是尽快增加1个 对串口可以设置操作的模块组件吧

楼主:
问题已经圆满解决 非常感谢 MCGS 北京 梁小姐

网友D:
解决方法可不可以放出来大家共享一下呀!

网友E:
力控做的工程可以生成EXE文件。

网友F:
梁小姐好厉害呀,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G:
为什么不多讲几句,我也正在学着这个呢,很感兴趣的。如何联系,如何交流?

网友H:
请简单说下,梁小姐的解决方法吗,坐多个父设备很复杂啊~

网友I(2005-10-09):
设备都可以设置启动停止啊,开始位停止即可,后面用脚本或者策略启动即可

楼主:
其实很简单 ,怪只怪我自己没有仔细看 串口操作有专门的函数的 开始看了一下这个函数 以为只有通讯父设备才可以使用就 大意了 也有些怀疑MCGS 没有把手册做仔细, 庆幸还有个比较负责的技术解答人员 小姑娘 很熟练 也很认真! 抱歉前段时间比较忙 没有说具体 实际上 可以用这样一个函数来改变串口号的: !SetDevice(DevName,DevOp,CmdStr) 函数意义:按照设备名字对设备进行操作。 返 回 值:数值型。返回值:=0:调用正常;<>0:调用不正常。 参 数:DevName,设备名,字符型; DevOp,设备操作码,数值型; CmdStr,设备命令字符串,只有当DevOp=6时CmdStr才有意义。 DevOp取值范围及相应含义: 1:启动设备开始工作。 2:停止设备的工作使其处于停止状态。 3:测试设备的工作状态。 4:启动设备工作一次。 5:改变设备的工作周期,CmdStr中包含新的工作周期,单位为ms。 6:执行指定的设备命令,CmdStr中包含指定命令的格式。 实 例:!SetDevice(OmronPLC,1," " ),启动设备构件“OmronPLC”开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