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电传感器与PLC的连接

楼主(2005-09-04):
传感器是NPN型和是PNP型和PLC的接法有什么不同,具体怎么接,望指教

网友A:
传干器如果是NPN型,则由于传感器的输出端导通时是低电平,所以,PLC的输入端再传感起未导通时就必须是高电平。而PNP型则相反。

楼主:
PLC用户; 谢谢你的指点,但是还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是如果是NPN型,PLC没有输入信号是高电瓶了,有输入是是低电瓶了?

网友A:
应该这么说:当传感器是NPN型输出时,传感器应该接成共射极的方式。所以当传感器未导通时,晶体管截止。输出就是高电平。

网友B(2007-10-22):
这个NPN和PNP是根据PLC是PNP还是NPN的来选择,一般情况下,基本上都是NPN的,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交流一下,本人MSN: hjd0811@hotmail.com

网友C:
在哪里朋友,我帮你搞定!XHZJ2008@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