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控制器和PLC的连接

楼主(2005-09-04):
伺服是不是有电压型的和脉冲性的?具体怎么控制,我只是用在定位上不需要改变运动方向,但需要刹车,1KW的,需要串刹车电阻吗?

网友A:
您说的是位置控制和模拟量控制吧!只要按照你所选用的伺服的用户手册上调整就应该可以了! 大概不同品牌的具体调整有一点不同吧!

网友B:
如果你用脉冲控制方式的话!你是用差动方式呢?还是集电级!

网友C:
你的问题让人看不大明白,你是不是想知道要不要加制动电阻吗?

网友D:
这个问题,只要看手册就够了,一般伺服的手册上有位置控制的接线示例图。

楼主:
FOR 凌云: 是制动时,要不要加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