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NetWorx for controlnet

楼主(2005-09-04):
资料上说:RSNetWorx for controlnet用于controlnet网络的设计、配置及管理。请问:controlnet网络在Logix5000里已经搭建好了,不用RSNetWorx,网络能通信吗?RSNetWorx需要对网络做哪些配置?

网友A:
在IO组态中进行配置后;要用worx规划网络,否则无法通讯. A 打开WORX,ONLINE在线. B 选则EDIT进行编辑. C 进行文件保存,会有提示,选择"优化".

网友B(2006-07-04):
单机架的controllogix系统就不需要rsnetworx定网!!

网友C:
还有HONEWYWELL 的PKS 用的CONTROLNET部分也不需要RSNetWorx设置。

网友D(2007-04-19):
不用RSNetWorx,网络不能通信

网友E(2008-01-28):
如果没有cnbt模块连接的子站可以不用CONTROLNET软件。

网友F(2008-12-17):
请问, 哪位能告知哪儿有rsnetworx for controlnet软件下载,  或报个价, 谢谢啦!  lxyao@mail.nfsq.com.cn

网友G:
我有最新的.不要钱.

http://www.minyantech.com

网友H(2009-03-02):
偶也有 要的M我

yuciagoal@163.com

网友I(2014-10-22):
为什么我的装的logix5000v20.0中没有RSNetWorx for ControlNet,是不是需要单独安装啊,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J(2019-05-29):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

网友K(2020-04-27):
有软件吗?提供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