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关于三冲量调节

楼主(2005-09-04):
三冲量调节的参数应该根据什么来进行设置呢? 谢谢!!!

网友A:
应该与有哪一些的仪表有关系吧.

网友B:
控制锅炉三冲量挺麻烦了,不知大伙有什么高招,如何选型等?// 各位高人多来探讨一下!!

网友C:
三冲量不外乎液位,温度,压力,在锅炉系统中普遍存在,最直接的控制方式主要采用液位来进行,然而液位经常受温度影响存在虚假反应,于是又纳入温度控制,使得整个系统在液位和温度的双重影响下更稳定,同时,进出水压力和进出蒸汽的压力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为了控制更稳定,所以…………

网友D:
我们公司有一款表XMPA7000专门用于气包水位调节,在很多公司都有用过,性价比相当高。至于参数调节根据不同的场合设置是不一样的。主要有P 、I、 D、阀门行程时间、输出上、下限幅等几个参数。 我们在现场主要是根据现场情况和经验参数来进行调节的。我们公司北京办的联系电话是01064246778 福州百特公司 总部是059183767591

网友E(2005-10-22):
锅炉三冲量调节主要控制汽包水位,一般引入水位、汽包压力、蒸汽流量等信号,必须引入汽包压力和蒸汽流量的目的是,在他们变化时,不可避免的造成虚假水位,容易造成安全事故。在汽包压力、蒸汽流量变化时,付回路(或前馈)及时迅速调整。 汽包压力信号还可以作为水位补偿的信号,更加准确的测量水位。 使用DCS等系统时,可以方便的解决,没有更加先进的系统时,采用KMM调节器也可以解决。

楼主:
用PLC可以吗?

网友F:
新华DCS系统中采用三PID闭环控制模块控制 对火力锅炉能控制汽包水位在正负五厘米 关于PID参数调节 要根据经验 工艺条件 来整定

网友G:
TO:PLC是绝对不可一的,要用DCS来控制。 我想问一个问题:关于裂解(裂解石脑油)炉子的三冲量调接是怎么一回事? 谢谢! lanl19802003@163.com

网友E:
用PLC也可以

楼主:
到底能不能用PLC呀?

网友E:
当然可以.随着PLC的发展,在用户的角度看来,与DCS已经很难区别.你可以联系使用PLC系统的电厂.

楼主:
那我可以用matlab对他模拟测试吗? 那这个函数关系应该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