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溜车

楼主(2005-09-04):
现在我使用的一台电动执行器总是控制不住转动角度,后经分析为伺服电机在电动后不能停止造成的,请问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呢?同样情况的另外一台情况就控制的很好。 谢谢!!!

网友A:
怎么控制停止的? 伺服工作在什么方式下?位置?速度?

楼主:
点动控制

网友B:
看一下他的位置增益!一样吗?

网友A:
用点动来定位,那涉及的参数就比较多了,增益、负载、加减速时间设置都会影响刹车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