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关于信号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5-09-04):
当采集各种不同类型传感器传送来的电位信号时,如何使得各个信号间没有干扰呢,准确地 采集到实际数值呢?

网友A:
做好接地和隔离。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

楼主:
老大,能不能给说的具体点? 如何隔离?如何接地?

网友C:
A:采用屏蔽线传输 B:传输线商家磁环

网友D:
传输线隔离型屏蔽,即对每个信道的分别予以屏蔽,然后对每个屏蔽的信道再分别加上绝缘层进行绝缘隔离,使每组信号相互之间互不干扰。 对每个信道的屏蔽层实施等电位接地,是抑制电位差达到消除电磁干扰的一种重要手段。 某些场所还须进行磁屏蔽保护,如使用含有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铠装外护层及多层隔离屏蔽的电缆,才能最大程度地屏蔽低频磁场干扰、射频电磁干扰! 版主“周公”的《关于抗干扰问题的一些考虑》文章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不妨一读: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05704

网友E:
http://icmcn.home.sunbo.net/,相互交流!

楼主:
非常感谢。 版主“周公”的《关于抗干扰问题的一些考虑》文章很有实用价值, 我收藏了。:)